[讨论] ESD Implant

楼主(2018-11-01):
如图ESD管的画法有什么区别,一个ESD1层只在漏端,另一个覆盖全部,before/after logic operation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图片只有两张,不知道怎么传多了

网友A:
1,logic operation应该是对drawing layer进行的为适应MASK制作而进行的中间步骤(可在相关文档搜索“logic operation”,看是否有相关说明)。
2,ESD Implant 目的是增加N型注入浓度,以降低Drain/Psub的击穿电压,从而降低ESD的触发电压,Vt1,所以只是Drain端需要这个额外的注入。
3,其他地方不需要,因为增加ESD Implant,会降低有源区的电阻,不利于ESD器件多叉指的均匀开启。
同理,在支持silicide的工艺中,甚至会在ESD的active区域阻挡silicide,防止进一步降低电阻。
4,综上,logic operation之前,为简化版图工程师设计,将ESD Implant画成简单的矩形。
实际MASK制作时,只要这个矩形中的一部分,所以需要一个中间步骤“logic operation”。
(关于ESD Implant Mask的logic operation应该会有一个逻辑运算的公式的。)

网友B:
我只见过漏端覆盖ESD的版图,请问一下,ESD层覆盖整个有源区的是在哪个工艺中出现的,我想看看它的逻辑运算是怎样的

网友:
盖满的那个图是before?只有drain端有的是after?
你没查一下ESD1这一层什么作用吗,加在drain端的有可能是ESDIMP(目的是降低break down电压),一般用于HV tolerance IO circuit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清楚,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smic 、gsmc我们都是直接覆盖整个有源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的,ESD1层就是ESD implant

网友(2021-04-15):
引用 楼主:
图片只有两张,不知道怎么传多了

哈哈 这个图一看就是smic

网友(2022-08-03):
SMIC ESD1 还要单独增加一层MASK,真是坑

网友D(2023-01-31):
引用 网友A:
1,logic operation应该是对drawing layer进行的为适应MASK制作而进行的中间步骤(可在相关文档搜索“logic ...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sab是减小drain的参杂,ESD1又是增加drain的浓度,这不矛盾吗,怎么理解呢
  如果直接拿掉ESD1,触发电源能提高多少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在电源地之间加mos电容,不知道会不会先被击穿

网友E(2023-04-13):
引用 网友A:
1,logic operation应该是对drawing layer进行的为适应MASK制作而进行的中间步骤(可在相关文档搜索“logic ...

我想知道是N型注入???,应该是在drain的cont下做P型注入吧,使的n和P衬底之间形成一个过渡的界面层,降低势垒,利于ESD来的时候diode反向导通。

网友(2023-05-29):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漏端覆盖ESD的版图,请问一下,ESD层覆盖整个有源区的是在哪个工艺中出现的,我想看看它的逻辑运算 ...

韩国东部bcd工艺 好像是全覆盖的

网友(2025-03-24):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是N型注入???,应该是在drain的cont下做P型注入吧,使的n和P衬底之间形成一个过渡的界面层, ...

看到资料上确实是注入P型离子。这个也请FAB的兄弟们确认一下。

网友(2025-12-10):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sab是减小drain的参杂,ESD1又是增加drain的浓度,这不矛盾吗,怎么理解呢
  如果 ...

sab 是 增加drain 得电阻,ESD1是降低Drain 到p衬底得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