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oorplan 应该如何用脚本来排放位置

楼主(2018-11-01):
看了一下视频,全是理论,连一行脚本都没讲,打开place_io.tcl一看,基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想问一下floorplan应该如何的具体操作。就比如下面的,orientation的FE是个啥,为什么需要摆到那个位置?
is_soft_fixed 又是什么
eco_status 之类的  都不知道是什么
很迷茫。
有什么好的资料吗?有实战的,将代码的。求各位推荐和解答

网友:
Orientation是cell的朝向,不同的朝向有不同的字母或字母组合表示;
soft fix和fix, placed等都是cell的物理属性中的一个,soft fix说明cell只可以legalize,其他的删除,改变size等操作一律不允许;
eco status是工具用于判断这个cell是不是eco时候加上去的。
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icc的user guide来找到的。没事多看看文档,多搜搜solvnet,都是有好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你的回复让我学到了很多。但是我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我也有看ICC 的UG,但是里面没有介绍这些内容。所以我很疑惑,你能分享给我一份你学习过的ICC UG手册吗。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gui下,选择好cell ,键盘上点下q,就都看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到好多不懂的内容,完成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