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EM18.1 Linux版本,为什么VNC登录之后workspace黑屏??

楼主(2018-11-01):
服务器性能不差,为什么显示总是出问题呢?谢谢。

网友(2021-06-01):
老兄,后面找到解决方法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08-18):
ANSYS EM18.1 Linux版本 ,分享下吧

网友:
vnc黑屏一般跟你的bashrc或者 cshrc有关系,看看你source 了什么东西跟系统有冲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