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ignaltap II使用PLL采样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8-11-02):
之前在网上搜了好多,有的说可以用PLL生成时钟做采样时钟,有的说不可以,我自己试了一下,在采样时钟选择那里可以找到PLL出来的时钟,也可以正常添加编译布线,之后下载到FPGA(我用的是MAX10),但是在开启采样的那个地方就是一直显示Invalid JTAG configuration(就是通常添加了信号没重新编译下载的那种),求助各位大大~到底能否支持使用PLL时钟采样,因为我的设计里边系统时钟频率较低,要用PLL倍频之后使用,先行谢过~

网友:
你换成别的时钟作为采样时钟, 是否可行呢?

网友:
我是都用PLL產生的當採樣,但是會有一定的頻率,超過350MHz好像就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这样,我那PLL也是倍频到384M,里边逻辑就全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FPGA不支持那么高的频率么?我设置120M以上的频率好像内部逻辑就跑飞了……

网友:
MAX系列太老了,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是最近新出的啊,不过可能是比较低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