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只用top metal 做电源,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8-11-02):
foundry的工艺为5层金属,top 层的金属的线宽和厚度都比较大。现在想只采用top 层来做power ring和power strip,这样能够
提供更好的供电,在电源线上多加些diode来防止antenna,
各位觉的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有什么问题

网友:
power strips 如何和ring连接是个问题。ring上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应该用不同的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垂直和水平的都使用顶层,strap 也是顶层,连接只有部分是top-1 层

网友:
是不是没有IR Drop问题就尽量用高层金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顶层金属是厚金属,电阻比较小,尽量用顶层金属走电源线,能获得更好的IR

网友:
标题

好强大,水平和垂直都用同一层?
请问怎样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create_rectangular_rings,自己设置right_segment_layer,bootom_segement_layer 等就可以了

网友:
哦,是做ring。。。
我以为包括me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