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仿真结果分析

楼主(2018-11-02):
我尝试对一个OTA的增益进行Monte Carlo仿真。分析器件失配的影响仿真设置如下
得到的增益曲线如下

这个OTA我是按照60dB的增益去设计的
考虑失配后,感觉增益变化的范围好大。
有这样几个问题:
1.结果是好是坏?还是由于失配影响是无法抗拒的?
2.假如对这个OTA或者对利用这个OTA电路进行流片。这种结果是否意味着流片回来的芯片的性能好坏是有概率的?
是不是流片回来,能不能工作就全靠信仰了?

网友:
把仿真电路贴图上来看看,你仿真电路怎么接的?
MC一般都是看输入输出的适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输入输出的失配是啥意思

网友B:
开环仿真ac没什么意义啊,首先你的失调是必须有的,你的ota设计60db,也就是说失调稍微有0.几个mv你的opa就已经不能饱和啦。仿真失调建议输入输出短接,连成负反馈,看输入端两端差值。看AC增益,开环使用,如果不是做比较器没什么意义,如果做比较器那就按照比较器的失调以及增益仿真方法:一段给共模电平,一端给斜波,观察比较器输出端变化时对应的输入差分的差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哦,感谢回复。另外有几个疑问  1. 失调必须有是啥意思?是说我的电路中器件的尺寸要人为的设置成不对称不一样的?器件尺寸中有一个mis的选项我设置为1,但各个器件尺寸       都对称一样的。
  2.全差分输入输出短接成负反馈形式,是要把正相差分输出接到反相差分输入,反相差分输出接到正相差分输入嘛?

网友:
1、失调是肯定存在的,只是大小的问题。失调有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系统失调,是设计问题,随机失调可以认为是制造过程中的一些非理想因素的随机分布;2、是这样。

网友:
失调有系统失调和随机失调,系统失调,是设计问题

网友C(2019-06-24):
引用 网友B:
开环仿真ac没什么意义啊,首先你的失调是必须有的,你的ota设计60db,也就是说失调稍微有0.几个mv你的opa就 ...

想请问一下,我也是想要对运放进行MC仿真,但是不知道具体仿真电路要如何搭建。我给运放建了个symbol是双端输入和单端输出,但是不知道怎么看输入端两端差值,能否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一下,我也是想要对运放进行MC仿真,但是不知道具体仿真电路要如何搭建。我给运放建了个symbol是双 ...

运放,可以按照比较器的方法。一端直流,一端斜波。看输出转换为1或者0时,对应的输入端差值;
        第二种就是输出与负端输入短接。跑MC,看INP-INN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可以按照比较器的方法。一端直流,一端斜波。看输出转换为1或者0时,对应的输入端差值;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环仿真ac没什么意义啊,首先你的失调是必须有的,你的ota设计60db,也就是说失调稍微有0.几个mv你的opa就 ...

问一下,您的意思是楼主MC仿真出来很多增益比较低的情况,是因为失配导致的失调电压,导致输出端DC工作点接近电源或者地,从而使增益大幅降低吗?

网友:
有没有61版本的蒙特卡罗仿真教程啊,我刚学这个

网友(2021-05-10):
great and thanks, just learning 蒙特卡罗方法

网友(2023-12-26):
想问一个问题,如何仿真TT, FF, SS工艺角下的mismatch?

有讨论说,MC仿真TT corner的process,则选择带_mc的model;
而MC只仿真TT corner的mismatch时,则选择带_tt的model。

因为最近有TT, FF, SS单独工艺角下mismatch的MC仿真需求,以前一直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