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RC振荡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11-02):
求助  RC振荡器起振后  为什么偏置电路的栅压(红色圈圈节点)会有很大波动   是因为什么    怎么消除

网友:
是因为耦合吗?我猜,你可以把电流镜换成共源共栅结构试试

网友:
连接到Iptat的pch二极管具有(1 / gm)到Vdd的电阻(节点以红色圈出)。比较器正电源连接到该电阻。

当输出高或低时,比较器吸收两种不同的电流。
1)当比较器输出高于(Ich为静态电流且非常小且比较器输出源电流从节点以红色提供)时Ich
圈出红色的节点处的电压降为(1 / gm)* Ich
2)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时的Icq(仅提供比较器静态电流,它非常小,比较器输出电流下降到GND,即对红色节点没有影响)。
圈出红色的节点处的电压降为(1 / gm)* Icq

因此,当比较器输出为高或低时,以红色圈出的节点将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
波动可能是耦合导致的,是正常的,建议电流镜采用cascode结构或者在电流镜栅端加滤波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这个波动是正常的  那么PTAT对比较器的补偿作用还在吗(PTAT补偿使得比较器的偏置电流随温度恒定)

网友:
是。
首先找出导致波动的原因(为模拟目的使用单独的独立偏置电流)。 如果比较器输出级是罪魁祸首(正如我在之前的答案中所提出的那样),比较器的输出级应该具有单独的偏差。
我的意思是:
重新设计偏置电路(以防止串扰和波动)。

网友:
波动很正常,耦合过来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