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宽(下)

楼主(2018-11-04):
内容提要

1、带宽相关概念

2、特征频率fT

3、带宽和上升时间乘积

4、理想方波

5、开路(短路)时间常数法

6、级联系统的带宽计算和优值

7、带宽提升方法

Part5

------开始前,一些闲扯---------------------------------------------------

开(短)路时间常数的方法,自从学完专业课后就几乎没用过。一来是两种方法概念和处理方式的对应关系容易混淆,过不了多久就忘了。二来里边涉及小信号模型的一堆的计算,想想就头大。对于我这种患有“懒癌”的手残党,真的是,方法再好也会束之高阁,碰都不想碰。正因为如此,就成了追(被)求(逼)上(无)进(奈)的好学生的心中的一块病。所以还是趁着这次总结的机会,回过头来再仔细的学习思考下。不敢保证理解的完全正确,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有理解比较透彻的读者现身说法,多谢啦。

------闲扯完,咳咳,搬好小板凳,拿出小本本,开始上课了~ -----

尽管开(短)路时间常数法【Open (Short) Circuit Time Constant Method】只是一种近似估算高低频-3dB 带宽的方法,计算的结果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误差,但其通过时间常数τ,非常直观的给出了电路节点中带宽的限制因素,对于电路设计者能够定性地提供了优化的思路和方向。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忽略它在定量估计上的局限。显然,各种各样的仿真器却给不了宝贵的指导意见。

如图1,从用途上,两种方法分别用于计算不同的-3dB带宽点。

图1

为了从根源上解除我的疑惑,我特地拜读了Gray & Searle于1969年出版的老古董教材《ELECTRONIC PRINCIPLES Physics, Models, and Circuits》p531~p535,现将其推导思路外加我的一些理解描述如下,感兴趣的读者也可以自己去翻看原书。

对于如图2的不含储能元件的线性双端口网络(内部如包含独立源,需置0)。可以用Y参数二端口网络表示。可以得到不同端口的开(短)路电阻的定义式。这也是我们在使用这两种方式计算时间常数时,电阻计算,需对其他电容的处理方式的源头。

图2

考虑端口电容时,其行列式Δy等于零(书中对这点的解释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对应的不同阶系数有图3所示的关系。重点关注一次项常数项系数比,次高阶和最高阶项系数比与定义的开(短)路时间常数的关系。

图3

下面主要考虑高低频-3dB带宽的估算值ωh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如图4。

图4

对于这两种方法的计算可以参考gray和Lee的教材中的例子,这里就不列举了。最后给出个简单的对比结果,如图5。

图5

    最后需要纠正的一个概念误区就是,“计算的的每一个时间常数都会对应一个实际极点”,实际上在推导中我们也看到了,这里只有时间常数的和倒数或者倒数和与-3dB带宽比较接近的联系,并没有必须和实际极点对应的关系。

Part6

先来考虑一个问题,两个单极点
系统级联后的-3dB带宽和两个极点的位置关系是什么样的?

如图6所示,假设第一级的主极点为f1,第二级的主极点频率为kf1,假设k大于等于1。级联后整体系统的-3dB带宽频率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如图7所示。

图6

当k=1时,相当于相同带宽的两级级联,总带宽约为原先的64.36%;而如果级联两级中,次极点频率是主极点频率的k=10倍时,级联总带宽是主极点的99.02%,也就是次极点对级联系统的带宽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图7

在Lee的《CMOS射频集成电路设计》的9.7章,看到了,级联系统带宽最大化时,单级最优增益为e^0.5=1.64,但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加关注功耗表现,那么最低功耗的实现级数是多少那?

比如要设计一个驱动最大100fF(总负载电容)的高速放大器,如图8所示结构。直流增益为40dB,-3dB带宽为10GHz。

首先考虑如果用单级来实现,即N=1。则根据增益带宽积和负载电容,可以得到输入对管的跨导Gm=2pi*Ctot*GBW=628mS。这里假设对管工作在功耗和性能的均衡点(Gm/id≈10),可以估算总功耗Itot约为2*Gm/10=125.6mA。为满足直流增益Adc,负载电阻RL值约为159 Ohms。

        可以看到,需要125.6mA的功耗,输入对管的器件尺寸会贡献不小的负载电容,导致有效驱动的下级电容负载有限。这会是最优的结果吗?那我们考虑下使用多级级联实现的情况。这里为方便计算,假设单级的负载电容和最后负载相同都为Ctot,这样每一级的传输函数是相同的。

图8

考虑如果用2级级联实现,单级增益只需20dB,-3dB带宽只需15.5GHz(15.5*0.64≈10)。同样可以根据GBW得到跨导Gm=98mS。单级尾电流Itail=19.6mA。两级总功耗为39.1mA。比用单级实现总功耗降低了约70%

同样,如图9所示,当级数N增加时,存在优值3使总体功耗最小。设计中N取2~4都是比较合适的。

图9

应用Lee关于级联带宽最大化的结论,单级最优增益1.64倍对应需要9.2级,按照9级算。每级带宽约为60GHz,GBW约为98GHz,总电流约为12mA总功耗约为108mA。从总功耗角度看,级数为9并非优值。

Part7

在模拟和射频中,对于高频信号的处理,总会希望放大电路能够有足够高的带宽。其中最常用到的方法就是通过引入电感并利用LC的谐振。

先看一个简单的基于电感并联峰化(shunt peaking)技术的共源放大电路,如图10,里边定义了RC带宽ω0
,参数m,归一化频率x=ω/ω0

直观来看,在频率ω0
处,负载电容C和R阻抗相等,并联总阻抗为0.707R。当增加电感L后,电感之路阻抗大于等于R(意味着存在增益峰值),因此需要在高于频率ω0
处容抗小于R,才能保证并联阻抗总阻抗为0.707R。

图10

当电感值为0时,m→∞,近似为RC负载;当电感值L=∞,m→0,近似为LC负载。图11所示的并联谐振在不同m取值处的幅频参数曲面及幅度为0.707平面。x轴为归一化对数坐标ω/ω0,y轴为线性坐标参数m,z轴为归一化线性坐标幅度Mag。图中红色的等高线分别为1和0.707。

图11

可以看到,当m很小时,频域幅度会有很高的尖峰,且带宽趋近于最小值1.414倍。尽管对于大多数放大器不希望出现频域增益的过冲,但在一些场合比如均衡信道损失的线性均衡器,就会利用到谐振峰值前一段的增益提升效果。

随着m增加,带宽会先增大后减小并稳定到ω0。不同的电感L取值,可以得到最大带宽,最佳群延时,最大平坦带宽,实际应用中根据需要最大可以达到1.85倍的带宽拓展效果。

同样考虑图12中的串联谐振。同样对于定义的参数m取不同值有图13的幅频参数曲面。

图12

对串联谐振,当m从0增大到∞过程中,带宽从0增大到1.41倍最大值最终稳定在ω0处。

图13

最后再考虑稍微复杂的三谐振(Tripple Resonance)结构,如图14。这里定义了输出节点电容比例参数p,电感比例k。可以看到传函包含了1个零点,4个极点。

图14

图15给出了固定参数p=0.5(输出节点和电感tap节点电容相等),k=1(并联和串联电感相等)条件下的幅频参数曲面。

可以看到m存在一个优值区间,能够使带宽达到3~5倍。带宽拓展效果比较明显。

图15

当然实际的金属线圈电感的Q值有限,可能会导致实际带宽拓展效果比上述模型的理论值要小。需要在实际应用中对电感进行更详细的建模进行仿真验证。

除了上面的模型,还有T-coil结构的模型,使用有源电感和零点补偿的方式拓展带宽,限于篇幅,有机会再详细分析。

        希望通过这两期【带宽(上)】内容,大家能够增强大家对与带宽的相关关的概念的有更多理解和收获。下期见啦~

网友(2018-12-12):
mark一下,写的非常好

网友(2021-09-07):
感谢楼主的分享,就是关于功耗最优的级数除了直接这样计算,有机会用公式证明吗?谢谢!

网友(2022-04-09):
楼主厉害,还是得一定基础才能看懂

网友:
讲的很好

网友(2022-08-16):
请教一下楼主&各位大佬,开路时间常数法只能求各个电容对-3dB带宽的贡献是吗?也就是说单独求出来的各个电容的时间常数是无法对应到实际的pole/zero上吗?

网友:
请问这种三维图形是怎么画的呢

网友(2023-03-14):
先看后赞,斑竹好运不断!

网友(2024-04-15):
很好的文章,经常反复在看

网友(2024-09-04):
mark一下,稍会学习

网友(2025-09-02):
楼主写的很好,很多东西在之前的项目中都有遇到,可惜在当时没能拜读楼主笔记,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