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求!!急求!!关于bandgap的宽长比设置、工作区域问题

楼主(2018-11-04):
从一种工艺换到另外一种工艺,一般管子宽长比怎么确定,没有公式推倒,只有原来的宽长比。我这个是从CSMC0.5um工艺换到中芯国际的smic0.18um工艺,用等比例法求解,怎么调都有好几个管子工作在不正常的的区域。还有我问下我这个等比例法有错吗:1.8/5乘上原来的宽长比。望大佬指点,自己捣鼓好多天了。对这个方面有研究的大佬希望可以指点迷津,万分感谢!!

楼主:
5DF1OUSXOB(HM0MB24V[M}R.png 回复 1# 专注

M9本来要工作在亚阈值区,但是工作在截止区;剩下的管子要工作在饱和区,但是好多工作在线性区,调了很久都没调出来

楼主:
希望大佬们能指导一二

网友:
哦,是5V器件环城1.8V器件吗??

网友:
又不是线性比例你这样做有何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中心国际smic18工艺,1.8v器件;没有公式计算,只有原来工艺的宽长比,不知如何给宽长比,望大佬指导一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公式,只有原来的宽长比,不知道如何给宽长比,所以只能这样来了;希望大佬能指导一二

网友:
电路设计,,你倒是去“设计”啊、、、、、不设计怎么出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已经给出电路了,就是要调出来,我调了好多天都调不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佬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2019-05-23):
先调好运放吧,再设计BandGap.

网友:
你要不要試試看 用完全一樣的size
如果本來是1um的 就用1um吧

网友(2019-07-16):
分析原理,手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