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S的Assura DRC Link怎么配置?就是ADS调用Assura进行DRC

楼主(2018-11-04):
前提:网上下载的和谐版,装在个人电脑上学习用的。

服务器环境是centos7+IC617+Assura415+ADS2016.01【全都是Windows10+VMware虚拟机中完成】
PC环境是Windows10+ADS2017Update1【这个是真实系统】

以上所有软件在各自的环境中都能正常运行,现在希望使用ADS的Assura DRC Link功能,即使用ADS远程调用assura进行DRC。ADS的help文档中对配置进行了说明:
1.在linux服务端声明环境变量:ASSURA_LICENSE_FILE(就是指向cadence的license.dat文件,或者专门配置的lmgrd端口:2700@localhost,两种方式都试过)和ASSURA_INSTALLATION_DIR(/cds/ASSURA41,或者/cds/ASSURA41/bin,两种都试过);
2.在Windows/linux客户端的ADS的Home目录下创建.ssh目录,生成id_dsa、id_dsa.pub私钥-公钥对,并将id_dsa.pub上传到Linux服务器对应的/home/.ssh中。总之配置完成ssh后,需要保证ADS自带的ssh、scp工具能够免密码正常连接到Linux服务器端
3.在ADS的DRC工具中选择Assura,local(ADS和ASSURA都在同一个Linux环境时)/remote模式(ADS和Assura不在同一个环境时需要指定服务器和登录用户名)。

我按照ADS的HELP文档,以上三点全都做了,ssh确认是可以免密正常登陆Linux账户的,scp也是可以免密交换远程文件的。
remote模式(Windows下用ADS2017远程调用assura)始终提示assura license file not set. (assura license文件未指定)
local模式(centos下用ADS2016本地调用assura)则提示assura terminated normally ,但是在layout中肯定有DRC error的情况下,工具返回的DRC结果始终为0

  1. *****  Assura terminated normally  *****
  2. Number of DRC Errors Generated by Assura Run = 0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以下是ADS的HELP文档原文:

Using Assura DRC Link

You can use Assura to check your layout against design rules by choosing the Assura DRC engine (an Assura rule file is required). You can use the link by selecting the DRC engine as Assura in DRC Dialog's option tab.
When you run Assura DRC from DRC Dialog, internally ADS  exports your layout design to GDSII, creates a  RSF input file and executes a design rule check  using command line Assura.  It further converts the Assura output, using avToGdsII (located inside Assura installation) into an internal format so that the errors are displayed in the ADS DRC results viewer.
ADS-Assura DRC Link runs in two modes: Local and Remote.
Local  should be used if ADS and Assura are available on the same Linux machine. (It is not applicable for Windows).
Remote should be used if you are running ADS on a Windows or Linux mahcine,  and have network access to Assura installed on a different Linux machine.

ADS-Assura DRC link is supported for Assura version 4.1 onwards.
ADS-Assura DRC link is supported only for the GDSII database, not supported for DFII database.
ADS-Assura DRC link is not supported on RHEL 7 and SUSE 12.

楼主:
以下是ADS的HELP文档原文:

Using Assura DRC Link

You can use Assura to check your layout against design rules by choosing the Assura DRC engine (an Assura rule file is required). You can use the link by selecting the DRC engine as Assura in DRC Dialog's option tab.
When you run Assura DRC from DRC Dialog, internally ADS  exports your layout design to GDSII, creates a  RSF input file and executes a design rule check  using command line Assura.  It further converts the Assura output, using avToGdsII (located inside Assura installation) into an internal format so that the errors are displayed in the ADS DRC results viewer.
ADS-Assura DRC Link runs in two modes: Local and Remote.
Local  should be used if ADS and Assura are available on the same Linux machine. (It is not applicable for Windows).
Remote should be used if you are running ADS on a Windows or Linux mahcine,  and have network access to Assura installed on a different Linux machine.

ADS-Assura DRC link is supported for Assura version 4.1 onwards.
ADS-Assura DRC link is supported only for the GDSII database, not supported for DFII database.
ADS-Assura DRC link is not supported on RHEL 7 and SUSE 12.

Running Assura DRC in Local Mode

To prepare your Linux machine:
Declare the ASSURA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variable.
Declare the ASSURA_INSTALLATION_DIR environment variable.

楼主:
以下是ADS的HELP文档原文:
Using Assura DRC Link.rar (34.51 KB, 下载次数: 30 )
Using Assura DRC Link

You can use Assura to check your layout against design rules by choosing the Assura DRC engine (an Assura rule file is required). You can use the link by selecting the DRC engine as Assura in DRC Dialog's option tab.
When you run Assura DRC from DRC Dialog, internally ADS  exports your layout design to GDSII, creates a  RSF input file and executes a design rule check  using command line Assura.  It further converts the Assura output, using avToGdsII (located inside Assura installation) into an internal format so that the errors are displayed in the ADS DRC results viewer.
ADS-Assura DRC Link runs in two modes: Local and Remote.
Local  should be used if ADS and Assura are available on the same Linux machine. (It is not applicable for Windows).
Remote should be used if you are running ADS on a Windows or Linux mahcine,  and have network access to Assura installed on a different Linux machine.

楼主:
ADS的help原文如下:

Using Assura DRC Link

You can use Assura to check your layout against design rules by choosing the Assura DRC engine (an Assura rule file is required). You can use the link by selecting the DRC engine as Assura in DRC Dialog's option tab.
When you run Assura DRC from DRC Dialog, internally ADS  exports your layout design to GDSII, creates a  RSF input file and executes a design rule check  using command line Assura.  It further converts the Assura output, using avToGdsII (located inside Assura installation) into an internal format so that the errors are displayed in the ADS DRC results viewer.
ADS-Assura DRC Link runs in two modes: Local and Remote.
Local  should be used if ADS and Assura are available on the same Linux machine. (It is not applicable for Windows).
Remote should be used if you are running ADS on a Windows or Linux mahcine,  and have network access to Assura installed on a different Linux machine.

网友A(2019-03-11):
同求,楼主现在能用了么

网友(2020-10-22):
嗨,大家好

网友:
我对“ assura”有疑问

网友:
除了您提供的DRC指南之外,如何在“ assura”上执行LVS和RC提取

网友:
Apart from DRC guidance you provided, how to perform LVS and RC extraction on "Assura"?

网友:
... when linking Assura to ADS

网友:
One more thing, is it required that pdk library need to have Assura folder containing DRC, LVS and RC extraction files?

网友(2022-05-06):
可以下载下来学习下

楼主(2024-05-15):
引用 网友A:
同求,楼主现在能用了么

能用了,我都忘了怎么解决的了……目前都是centos里用ads调用assura。没有试过windows远程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