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低功耗芯片设计中,sleep模式下寄存器配置如何保证不丢失?

楼主(2018-11-05):
如题,在低功耗芯片设计中,经常有sleep模式,在此模式下,有时候希望之前的配置和中间值寄存器可以保留值不变,在离开sleep时可以快速恢复工作状态。但是,低功耗的苛刻要求,想将供电完全关掉,此部分寄存器要关掉供电吗?如果关掉供电,如何保留数据?还是有其他方式?欢迎讨论~~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可以挂个eflash之类的,把断电需要保持的寄存器数值在断电前写在里面,离开sleep时,先从里面load数据到寄存器中

网友:
1.保存在always on区的寄存器里
2.保存在外部DDR里
3.不知道上面回复贴是否用过eflash的方案?感觉load的时候会比较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这样加了外部芯片,更加不节省功耗成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部加东西的方案我觉得是对功耗和成本的最大挑战,坚决不加~
   对您说的内部保留区的方案也考虑过,相当于专门化一块寄存器一直供电,其他数字域全部关掉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C:

    求高手指点。这是什么?一种专门的寄存器?还是专门化出的独立供电区域的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既然是 Sleep,肯定是还想着能够快速唤醒。那么你的芯片里肯定还有一部分区域是带电的,可以在这个里面开辟一小块逻辑,专门用来存放快速唤醒最需要的信息。如DDR的配置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明白了,谢谢~
   但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既然可以保留一部分区域不掉电,为什么不直接让寄存器扎堆放在一起,只是增加连线资源,然后寄存器区域单独供电呢?这样省去了额外的寄存器区域了啊~还不用在sleep的时候将配置搬来搬去的。很疑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这个想法理论上行,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软硬件划分要非常明确,而且后期软件也不能做比较灵活的调整。通常的做法还是开辟一个数据区,让CPU来灵活的进行Re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