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画的MOM电容LVS时报错,及如何提取calibre

楼主(2018-11-05):
因为要求的电容容值比较小,自己画了mom电容,仿真lvs时,电路原理图给的是cadence理想元件cap。仿真lvs后,报错nothing in layout。
1、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2、并且如何生成calibre文件,进行后仿真?

网友:
你放一根无关电阻一起,电阻放远一点就可以抽了(当然其他器件也可以),没有device在layout里面没有办法跑LVS
没有办法跑LVS就没有办法提参

楼主:
回复 网友A:

    get了,我试一下,我之前都是在电容存在的两端加PIN,跑其它部分的LVS,但是这样做没办法提取calibre

网友(2018-12-06):
楼主用calibre提出mom电容的寄生了吗?同上问题

网友:
Foundry的MOM需要识别层才定义为MOM,如果没有就当interconnected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哦

网友:
看LVS文件里面有没有写,MOM的电容是由什么层次组成的。

网友(2019-07-11):
      关于如何书写mom的提取命令,如何做寄生参数提取等,可以进入如下免费知识星球问答。

网友C(2021-03-04):
刚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少了识别的图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少了识别的图册

肯定是没有识别图层的,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掉这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没有识别图层的,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掉这么问题。

怎么解决的说下具体的解决方法跟步骤呀,方便以后大家参考。

网友(2021-09-21):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没有识别图层的,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掉这么问题。

期待回答

网友F(2021-11-22):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没有识别图层的,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规避掉这么问题。

求指导,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说下具体的解决方法跟步骤呀,方便以后大家参考。

用一个金属电阻添加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一个金属电阻加进去,就可以跑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求指导,怎么处理的?

用金属电阻规避掉那个问题。

网友(2022-07-19):
引用 网友C:
用金属电阻规避掉那个问题。

但是这样的话只能提取线的寄生电容吧,如何知道总的电容呢?

网友G:
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进行后仿真提取出电容值呢?

网友:
直接在电路中把这个电容的symbol删除,通过自己画,自己提参,来看电容容值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2022-09-17):
引用 网友G:
想问问楼主是怎么进行后仿真提取出电容值呢?

因为本身就是用金属做的电容,所以提取的电容就是做的MOM器件的电容,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H(2023-03-17):
引用 网友C:
因为本身就是用金属做的电容,所以提取的电容就是做的MOM器件的电容,我是这样理解的
...

那金属电阻是两端,mom电容的两个极板怎么才能联系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金属电阻是两端,mom电容的两个极板怎么才能联系起来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插入金属电阻是解决端口的问题,让Calibre可以正确识别并抽取寄生。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C:
刚刚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想问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