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关于走线问题

楼主(2018-11-05):
layout中如果先走线过长就要跳到其他层再跳回来,这是天线效应,但多长算过长?
尺寸约小的工艺,金属越要避免在MOS上走线。
初画layout,时间比较紧迫,请各位大佬不吝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跑一下天线效应相关的DRC,报错了你就跳呗(加二极管也可以),
走线面积和所接poly面积,diffusion面积要成一定比例,具体的比例你去rule里面查一下
工艺越小寄生越严重,似乎可以用来解释尽量避免在MOS上走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艺变小,Metal到gate间的垂直距离也会减小(CT的深宽比不能变太大),Metal层与层之间的距离也会减小,导致寄生电容变大

网友:
如果不从device上走线,stdcell 还怎么做。
不要迷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说的是模拟的管子吧,不过只要后仿能过都可以走,哈哈,只是会增加电路设计者的负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哇,又看到你给我回帖了,真心地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工艺因为设备工艺太烂,所以有一些经验流传。但是从现在40nm 以下工艺从来没有人研究M1 对device的影响。如果这个真的会影响device的performance
那早就做到model 里去了,毕竟mask那么贵,影响比较大的效应早就研究的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我最近比较闲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