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电路图里点亮线怎样加粗

楼主(2018-11-05):
cadence 61 电路图里点亮线怎样加粗??按9点亮引线时太细了,按F全屏看的时候就找不到哪里的电路有连接了。

网友:
Display文件里把Y0~Y9的Line都选Thick保存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Display 文件是哪个文件?在home目录下还是需要从cadence里导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找到了这个文件,但是没有看到线宽这一列的描述,还是我找的文件地方不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Display.drf文件应该是在你的服务器上的,你可以在layout的菜单打开再进行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LSW窗口中设置display,将Y0~Y9,后面的line style更改,并保存 这个是版图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图里的显示窗口是这个吗?还是没找到Y0-Y9设置选项,可以截个图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右击红色的小三角,有个edit diaplay,然后在device下面一行的all lpps处选择,all packets,找到下面的y0~y9设置,保存后可以一直使用,若不save candece重启后需要重新设置,你的这个图是设置格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