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一颗芯片加热后输出电流恢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05):
有一款芯片,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但是有20%不良品,其中有的芯片有这个问题:加热后输出电流会恢复正常,冷却后又不正常,用热电吹风吹一下,又变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额  ,   这一批晶圆有问题。我想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可能是器件内部应力的问题,芯片有没有做过可靠性验证?

网友:
也有可能内部逻辑timing问题造成的吧

网友:
猜测一种可能:芯片内部连线或通孔由于工艺不良,电性连接在似断非断之间。加热之后综合膨胀导致正常连接。

网友(2018-12-14):
可有一种可能,芯片封装体内部环境潮湿导致两级微短路,高温加热后使这种情况消失。
仅仅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2020-01-22):
分层或者键合点松动?decap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20-03-13):
是工作状态异常吗? 有可能是内部寄生电容充放电

网友A(2022-08-13):
解决了吗?

网友(2022-10-10):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人有结论了吗

网友:
不可能是因为湿度,因为冷却后又失效

加热后vt降低,电流增加,这很常见,你检查流水线的记录,关注pb参杂相关的步骤,如果你还有sample查里面的pcm应该就有答案。

网友(2023-08-08):
去做个FA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