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ental厚度为40K是多少nm?

楼主(2018-11-06):
请问metal厚度为40K是多少nm?

网友:
4um=4000nm

网友A:
金属厚度常用单位是埃米。
埃米的符号是头顶有一个小圆圈的A,本网站不支持显示该符号,请百度“埃米”。

1A=0.1nm。

40k,即40k A=4000nm=4um。
埃米是晶体学、原子物理、超显微结构等常用的长度单位,音译为"埃",符号为A,1A等于10-10m,即纳米的十分之一。
它不是国际单位,是一个历史上习用的单位,不属于国际单位体系。

网友:
上面两层说的都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2020-02-25):
引用 网友A:
金属厚度常用单位是埃米。
埃米的符号是头顶有一个小圆圈的A,本网站不支持显示该符号,请百度“埃米”。
1 ...

学到了,一直不理解4K4K是什么意思,没想到是4KA

网友(2023-09-12):
引用 网友A:
金属厚度常用单位是埃米。
埃米的符号是头顶有一个小圆圈的A,本网站不支持显示该符号,请百度“埃米”。
1 ...

今天终于解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