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E Block RAM急急急!!!

楼主(2018-11-06):
第一次调试FPGA,基于Coretex-m3核的芯片研发,还有许多外设功能,把数字设计代码加入工程,遇到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使用的是Virtex-5 FPGA  xc5vlx220 - 1ff1760 进行仿真,要建立10个单口 block memory,分别是:

4个 8k *32bit ram  :      width 32;  depth 8192
1个64k * 32bit ram:      width 32;  depth 65536
1个1024 * 32bit ram:    width 32;  depth 1024
1个32 * 32bit ram:        width 32;  depth 32
1个400 * 32bit ram:      width 32;  depth 400
1个128 * 8bit ram:        width 8;    depth 128
1个128 * 128bit ram:    width 128;    depth 128

以上配置是否正确?生成每个RAM时最后都显示使用18kb或者36kb BRAM的数量,总共算下来没有超出block memory数量,执行到Implement Design 时提示:
pack:too many comps of type "RAMB36_EXP" found to fit this device

查看datasheet如下图所示:没有超出192个36kb的范围,但是为什么报错呢?

后来换成是xc5vlx330 - 1ff1760仿真时,发现使用了284个36kb block memory,xc5vlx330总共有288个36kb,为什么理论数量和实际使用数量差别这么大?

求大神们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调用内部的IP核还是RTL代码综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立调用内部的ip核,现在只能降低ram的大小,不理解怎么会用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