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中怎么才能保存变量所有的仿真数据

楼主(2018-11-06):
以VGS为变量仿真dc看gm变化,我参照网上做法在ade l中添加definition file文件saveall可是还是只保存了单个点数据

网友:
用i61的ADE_XL仿真,不用ADE_L

网友(2020-11-20):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修改save文件,改为save *:all devtype=bsim3v3
也可能是bsim4,看具体的工艺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