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C Viewer打开服务器上的HFSS黑屏问题

楼主(2018-11-06):
在服务器上安装了ANSYS Electromagnetics Suite 18.1.0, 通过VNC进行连接,但是设计界面鼠标点一下之后设计窗口就变黑了配置信息:服务器装了centos7.5 无GPU,装了tightVNC,客户端用的是RealVNC
请问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助,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解决了吗,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768930-1-1.html安装和破解了AnsysEM18.1,用VNC登录也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解决。。。

楼主:
之前是鼠标点一下就窗口就变黑,需要重启软件才能恢复。
经过网上搜集资料,尝试,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首先,安装virtualGL.
输入命令

  1. echo $DISPLAY

会得到一个数字,比如我得到的是

  1. :1

运行ansysedt的时候 在前面加上vglrun,比如

  1. /opt/VirtualGL/bin/vglrun -display :1 /home/app/AnsysEM/AnsysEM18.1/Linux64/ansysedt

这个时候发现旋转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但是鼠标点一下窗口就变黑就,根本不能正常使用。
需要对HFSS本身进行一点设置,参考

https://studentcommunity.ansys.com/thread/hfss-render-window-fails-to-display-cad-contents/

对HFSS进行设置

  1. turn off "Highlight selection dynamically" option from Tools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3d modeler >> Display

这样3D设计界面就能正常显示了,鼠标中键点击旋转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不会出现黑屏,鼠标松开的时候也能正常显示,美中不足的是点击鼠标左键选中的时候会变黑,松开之后能恢复,应该能比较正常使用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之前是鼠标点一下就窗口就变黑,需要重启软件才能恢复。
经过网上搜集资料,尝试,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首先,安装virtualGL.
输入命令

  1. echo $DISPLAY

会得到一个数字,比如我得到的是

  1. :1

运行ansysedt的时候 在前面加上vglrun,比如

  1. /opt/VirtualGL/bin/vglrun -display :1 /home/app/AnsysEM/AnsysEM18.1/Linux64/ansysedt

这个时候发现旋转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但是鼠标点一下窗口就变黑就,根本不能正常使用。
需要对HFSS本身进行一点设置,参考

https://studentcommunity.ansys.com/thread/hfss-render-window-fails-to-display-cad-contents/

对HFSS进行设置

  1. turn off "Highlight selection dynamically" option from Tools >> Options >> General Options >> 3d modeler >> Display

这样3D设计界面就能正常显示了,鼠标中键点击旋转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不会出现黑屏,鼠标松开的时候也能正常显示,美中不足的是点击鼠标左键选中的时候会变黑,松开之后能恢复,应该能比较正常使用了。

网友(2020-02-14):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因为 VNC 不支持  OPENGL,所以显示黑屏。
换成  XMANAGER 登录,即可正常使用

网友(2020-09-27):
我的VNC也黑屏,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