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bandgap结构,主要考虑精度

楼主(2018-11-06):
如图所示的bandgap,我把它当成电流型的结构,但是两个npn的电流比例不可控,而且npn的Ibe不可忽略(10<beta<20,正温度系数)。
自己尝试列式子解出I来分析精度,但是数学遗忘的比较多,在网上也没有搜索到相关的资料。看过此类结构的前辈能告诉一下关键词吗,谢谢。要是能够提示一下分析思路就更加感激了

网友:
在坛子里搜Ivanov的《Operation Amplifier Speed and Accuracy Improvement》,Page 41

网友:
M3和M4的电流相等,然而M4即提供了R2电流,又提供了Q2基极电流,M3的电流等于Q1集电极电流,那么Q1和Q2集电极电流肯定不相等。很明显错了,是不是记错了?

网友:
流过R1的电流为((Vbe2-Vbe1)/R1),为正温度系数电流;
流过R2的电流为(Vbe2/R2),为负温度系数电流;
当忽略Q2的基极电流时,得到M3和M4的电流为((Vbe2-Vbe1)/R1)+(Vbe2/R2),同样的电流被M5镜像后流过R3,电阻的温度系数被抵消,得到输出电压为[k1*((Vbe2-Vbe1)/R1)+k2*(Vbe2/R2)],调整k值,可以得到零温度系数基准电压。

网友:
回复 楼主:

    R2的值是否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R2的值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VBE1-VBE2并不是只与npn比例m有关呀,还与电阻R2有关吧,这样最后的精度该怎么控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R2很大时,有Is*exp(VBE2/VT)=8Is*exp(VBE2/VT), 得到VBE2-VBE1=VT*ln8, 所以M4的电流=(VT*ln8)/R1+VBE2/R2, 与温度无关。

网友(2022-03-04):
应该是没错的

没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