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高人帮忙解释一些关于innovus脚本的命令!

楼主(2018-11-06):
本人是个PR新手,最近在自学innovus,也是看着前辈的脚本,一步步操作,但是有些命令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相对应的GUI操作是在哪里设置的,无奈只有将一些不懂的命令贴出来,让高人帮忙看看,万分感激!

1、setMessageLimit 1000000
2、set delaycal_use_default_delay_limit 1000
3、setDoAssign -buffer hd_clkni01d2

4、setDesignMode -process 110
5、setDelayCalMode -signoff false
6、setExtractRCMode -signOff  false
7、setAnalysisMode -analysisType onChipVariation
8、setAnalysisMode -cppr both

9、timeDesign -prePlace -slackReports numPaths 50 -prefix ${design_top} prePlace -outDir timingReports

10、setObjFPlanBox Module u_23_pa_dff_right  4000 200 4500 300

11、setPlaceMode -groupFlopToMacro true
12、setOptMode -honorFence true
13、setPlaceMode -clkGateAware true
14、setPlaceMode -congEffort high
15、setPlaceMode -doRPlace true
16、setPlaceMode -honorSoftBlockage true
17、setPlaceMode -maxDensity 0.9
18、setRouteMode -earlyGlobalMaxRouteLayer 3
19、setRouteMode -earlyGlobalMinRoutelayer  1
20、setPlaceMode -placeIoPins false
21、setPlaceMode -timingDriven true
22、setPlaceMode -wireLenOptEffort high
23、setPlaceMode -reorderScan false
24、setPlaceMode -ignoreScan false

25、set delaycal_use_default_delay_limit 10000

请高人们看看,知道哪条命令就帮我解释一下,最好也能告诉我相对应的GUI是在哪里设置的,谢谢!!!

网友A:
给7# 兄弟点赞。

Innovus 安装路径下有一个浏览文档的工具 cdnshelp, 启动这个工具后,在窗口上半部中间有一个框 Innovus Feature Documentation。 Innovus Text Command Reference 有每一个指令的完整解释, 非常有用。 Innovus User Guide 也非常有用。 相比之下,介绍 GUI 操作的 Innovus Menu Reference 其实不太有用。

在 Innovus 环境下,可以这么查询。
innovus > help setAnalysisMode

网友(2019-01-11):
这些都是基本的设定啊
大部分看名字就大概知道啥意思了,不了解的话可以查看UG

网友:
这些都是Innovus 的基本命令 ,可以查user guide 或者直接man一下

网友:
这个看UG就知道了啊 实在不行你就百度翻译啊 很直白的

网友B:
你学这个东西最好有一套完整的flow,这个东西都是通过脚本去设置的,很少有在GUI界面去操作,PR的软件几乎都是用脚本去直接跑,这些命令很简单,去UG里面看就好,一个PR flow里面很多命令,茫茫多的设置,你不可能挨个的在这问的,最好是有一个UG 一个TCR,UG学innovus,具体命令去TCR中找。

网友C(2020-11-18):
引用 网友B:
你学这个东西最好有一套完整的flow,这个东西都是通过脚本去设置的,很少有在GUI界面去操作,PR的软件几乎 ...

TCR指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TCR指的是什么

所以 2 楼的总结陈词你也没上心。。。
Text Command Reference 啊!
去安装目录, doc下面一堆innovus的目录,有UG,有TCR,有MR,啥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 2 楼的总结陈词你也没上心。。。
Text Command Reference 啊!
去安装目录, doc下面一堆innovus的目 ...

看到了,嘿嘿

网友(2022-12-24):
引用 网友C:
TCR指的是什么

innovus text commend reference

网友E(2023-01-29):
引用 网友A:
给7# 兄弟点赞。

Innovus 安装路径下有一个浏览文档的工具 cdnshelp, 启动这个工具后,在窗口上半部中间 ...

多谢大侠相助

网友(2023-04-23):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TCR和UG里面根本就找不到命令的解释。 setPlaceMode -checkSameNetCellAbut true指啥意思?哪个文档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大侠相助

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TCR和UG里面根本就找不到命令的解释。 setPlaceMode -checkSameNetCellAbut true指啥意思?哪个文档能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TCR指的是什么

tool command 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