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设计难题

楼主(2018-11-06):
各位大佬,现在在做一个LDO:
输入:2.4~5.5V
输出:1.5V
重点1:支持多种模式应用
active模式:静态功耗100uA,带载50mA;
standby模式:静态功耗1uA,带载50uA;
重点2:支持输出外挂电容和无电容应用!!!

一个LDO四种应用情况,确实很难做,现在的方案是:做两个LDO,一个静态功耗1uA的低功耗LDO和一个静态功耗100uA的常功耗LDO,切换应用(能解决切换时过渡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同一个LDO如何做到输出带电容(uF级,可以增加ESR电阻补偿)和无电容(pF级)在全负载范围内都能稳定工作,PM最差达到40°以上?
负载电容从pF级变到uF级、负载电流从nA级变到mA级的过程中,主次极点必然会交换位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呢?
难道带电容和无电容应用再分别做两个LDO,切换工作,这样就需要4个LDO了。如果做开环,那么大负载应用无法解决啊,求助

网友:
anyway你还是有一部分onchip decouple cap ~ 0.5nF
offchip cap 可以是0 or 1uF, 还是any value from 0 to 1uF ?
offchip cap = 0 的application 是什么 ? 我不觉得offchip cap = 0 和 offchip cap = 1uF的spec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直接定义offchip = 0,不是成本更低?

网友:
支持输出外挂电容和无电容应用 牛X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片内确实会有寄生电容,但是那个40uA驱动能力的LDO,寄生电容不会超过20pF,外挂电容的值在1uF左右;
40mA驱动能力的LDO,片内寄生电容不会超过200pF,我可以适当增加一点,但是也只pF级别,外挂电容在1uF到10uF区间;

所有的外部不接电容时,只有片内寄生电容,对于负载从0(可能是100nA)到满载应用,无法避免主次极点交换位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offchip cap = 0和offchip cap = 1uF的spic确实要求是一样的,可能是考虑到 offchip cap = 0时性能不好,就回增加1uF电容吧,为了保险起见。

网友:
给楼主个提示,外挂电容就算陶瓷也要考虑ESR 零点。

网友:
可以增加ESR电阻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片外电容可以增加小的ESR补偿,当片外无电容时,内部增加兆Ω级别的SER补偿?我没做过片内用兆Ω级别的电阻和pF级别的电容串联实现零点补偿啊,这个真的可以么?

网友:
你只需要一个dynamic biased anycap ldo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能说的详细点么

网友:
output做个片内的1nf

网友:
带电容和无电容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1nF的片内电容只能通过封装内封,IP上做的话,面积太大客户不接受;
    其次,你是想用1nF电容来保证主极点在输出,但是当输出电流较大时,1nF的电容不一定能够保证主极点仍然在输出。(ss corner输能有40mA的驱动能力,ff corner的驱动能力能够达到100mA以上,这时候输出极点急剧升高)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搜一下anycap load stability的LDO

网友:
楼猪多谈谈 我来学习下

网友:
谁提的spec啊,真是厉害

网友(2019-06-05):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你可以搜一下anycap load stability的LDO

记得是有一篇叫any load stable LDO的,作者Vadim Ivanov。但是实际调电路的时候,stb很难搞,环路太多了。层主有做过这种电路吗?

网友(2023-06-14):
请问低功耗ldo和正常ldo切换时,怎么解决过渡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