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site array中site row对不齐

楼主(2018-11-06):
1.shut down区域的power gating cell site 高度为普通cell 高度的两倍。
2.我想在指定voltage area里面生成为power gating cell 服务的site array,但是总是与普通cell site row对不齐。
3.create_site_array -name PSW_SA -site PSWSite -voltage_area PD_CORE -transparent true
4.有一个解决办法是在整个chip上都生成PSW_SA,这样就都对齐了,但是我的想法是,哪里用就在哪里生成,规范一些。用了好多option,无解了。

网友:
为何要做site array?直接放进去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floorplan的时候工具默认用unit的,power gating cell site不属于这个,他会报不合法,把他当成placement blockage,当然他也会正常的去放cell。正规的一定要去单独生成一个专属array 呀

网友B(2022-03-28):
你好,跟你请教个ICC2 site array相关的问题。
我的网表中存在multibit cell,这类cell 的site是最小site unit的2/4/8倍。我的flow中这类cell没法被合法摆放。
我尝试使用create_site_array命令在整个chip生成2倍 unit高度的array。但会报已经存在default site array的error。
必须加上 -voltage_area option才能create_site_array成功。
这类multibit cell应该和其它cell放在同一个电压域,所以我应该如何在整个chip范围生成一个新的site_array?
或者不生成新的site array的情况下,如何place这类cell?

网友(2022-09-13):
引用 网友B:
你好,跟你请教个ICC2 site array相关的问题。
我的网表中存在multibit cell,这类cell 的site是最小site u ...

整数倍的std 一般不需要重新创建site

网友(2023-10-19):
请教下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
兄台,请教下,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