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本人萌新,刚开始学LNA,问一个很蠢的问题。

楼主(2018-11-06):
LNA要求输出阻抗匹配50欧姆,但要实现高增益负载又要很高,那他如何实现高增益?我也明白输出阻抗匹配的含义,我就想了解一下像这样一个电路,频率是5.5GHz,我输入输出阻抗都匹配到50欧,但是电压增益为负。请问这样一个电路怎么能设计成15db左右的增益?

楼主:
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你的退化电阻那么大,能有增益吗。。。

网友:
应该是14k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输出端DC接地了,工作点都没有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萌新实在是太萌了。。。 工作点都不对还怎么设计LNA啊。能不能先按照课本上给的经典设计搭电路而不是上来就自己随便弄一个? 给你附个Cadence的教程吧,可以一步一步跟着 CadenceLNA.pdf (2.13 MB , 下载次数: 122 ) 做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我是照着拉扎维那个书上的参数搞得,感觉差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那会儿在搞匹配忘记接电源了

楼主:
重新参考了一款电路设计了一个共源的LNA,增益达到了8db

楼主:
简单的共源LNA

网友:
cadence 教程蠻好的 跟著做一次之後我看也會了 而且要多用電感 反正只是練習 用電感代替電阻在信號路徑上比較好

网友(2019-03-08):
工作点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原谅我不厚道的笑喷了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