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GDS建立Milkyway库生成FRAM缺失pin物理信息问题求助!

楼主(2018-11-06):
我是新手,刚接触Milkyway。现在想将一个全定制的模块的GDS文件建立Milkyway库生成FRAM供ICC使用。使用的是SMIC130nm库。我是拿的一个他人的脚本修改,改成了下面的脚本。其中.tf文件和map文件都是foundry提供的文件。我主要修改的是根据.tf文件修改的Metal Text。也建立了clf文件,定义了port的类型和方向。

cmCreateLib
setFormField "Create Library"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Create Library" "Technology File Name" "sc9tap_tech.tf"
setFormField "Create Library" "Set Case Sensitive" "1"
formOK "Create Library"

auStreamIn
setFormField "Stream In Data File" "Stream File Name" "./POR.gds"
setFormField "Stream In Data File" "Layer File" "./stream_in_layer_map.txt"
setFormField "Stream In Data File"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Stream In Data File" "Use Layer for Boundary" "1"
setFormField "Stream In Data File" "Boundary Layer" "108"
formOK "Stream In Data File"

cmSetBusNameStyle
setFormField "Set Bus Naming Style"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Set Bus Naming Style" "Bus Naming Style" "[%d]"
formOK "Set Bus Naming Style"

cmSmash
setFormField "Smash"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Smash" "Cell Name" "POR"
setFormField "Smash" "Output To" "SMASH View"
formOK "Smash"

cmMarkCellType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pattern match" "1"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Type" "macro"
setFormField "Mark Cell Type" "Cell Name" "POR.*"
formOK "Mark Cell Type"

auLoadCLF
setFormField "Load CLF File" "Load CLF File Without Timing Related Information" "1"
setFormField "Load CLF File" "CLF File Name" "port.clf"
setFormField "Load CLF File" "Library Name" "POR"
formOK "Load CLF File"

geOpenLib
setFormField "Open Library"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Open Library" "Library Path" "./"
formOK "Open Library"
auExtractBlockagePinVia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Library Name" "POR"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Cell Name" "POR"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Poly Blockage As Thin" "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1 Blockage As Thin" "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2 Blockage As Thin" "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3 Blockage As Thin" "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4 Blockage As Thin" "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5 Blockage As Thin" "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6 Blockage As Thin" "1"
formButton "Extract Blockage" "extractPin"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1 Text" "141"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2 Text" "142"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3 Text" "143"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Metal4 Text" "144"
formButton "Extract Blockage" "extractVia"
setFormField "Extract Blockage" "Extract Via Region Up To Metal" "4"
formButton "Extract Blockage" "extractPin"
formButton "Extract Blockage" "extractBlkg"
formOK "Extract Blockage"
geOpenCell
setFormField "Open Cell" "Cell Name" "POR.FRAM"
formOK "Open Cell"

dbSetCellPortTypes "POR" "POR" '(
("VDD" "Inout" "Power")
("VSS" "Inout" "Ground")
("RESETN" "Output")
) #f

但在将生成的FRAM放到ICC使用时,报错No physical cell pin。我后来也检查了Milkyway的log文件,如图。发现可能还是Metal Text有问题。我也看了论坛里的其他相关问题讨论,发现有可能是map文件有问题或者是Metal Text定义方法有问题。希望各路高手棒棒忙,教教我该怎么修改,我的脚本中有什么问题?

Milkyway生成的log文件

Milkyway生成的log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是也想把GDS to milkyway的方法弄清楚。

网友:
用lef做吧,好弄些

网友:
我觉得是先定义port再抽取吧

网友(2020-03-13):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gds提milkyway的流程。想问一下你这个步骤里面没有加入set prBoundry和wire track,在icc的调用里面有什么影响吗?因为我加了wire track之后说有几个引脚没法布线。

网友(2021-11-15):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