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启动后卡死,无法点击

楼主(2018-11-06):
不管是单独启动calibre还是在virtuoso下启动,点开到下面这个界面的时候,再接着无论怎么点击都没有反应

网友:
虚拟机环境,确实如二楼所说,可能你把输入法给开成中文的了。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先试试导出GDS,命令行方式能不能跑。界面只是辅助工作的,其实最终是命令行的方式在跑,先确定命令行可以跑下去,确认是GUI的问题。

网友:
去掉中文输入法,还不行就看是不是license问题。重做license。

网友:
看看icfb或是virtuoso是什么提示

网友:
应该不是license问题

网友:
首先确认License,然后看看/etc/hosts 是否有hostname和IP地址的定义

网友(2024-08-19):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