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非矩形沟道mos的有效沟道宽度

楼主(2018-11-07):
像图中这种135°转折的沟道,在lvs提取时沟道宽度有效值时,是怎么计算的?
Lvs文件中的公式如下:
W=TRUNC(width*10e7)/10e7 - weffect*BENDS(nmos_gt)*L
在图中这种135°沟道的情况下weffect应该是多少?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问题,先mark一下
话说LVS从layout抽出来的这几根管子的width是多少啊,是不是还是diffusion的宽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式中的width是指gt和diffusion相切的边的长度,所以本身width的数值会比diffusion的宽度稍微大一些。Nuvoton这边给的lvs文件里weffect的默认值是1,这样的话修正后的W会比diffusion的宽度小。感觉有点不太合理。

网友:
w=poly与aa两边交界面相加/2
L=poly与AA重叠面积/w
没记错的话以前umc的算法是这样

网友(2018-12-31):
这种斜角的部分得画成一致的,千万不要随意,不然LVS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