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的pss+pnoise仿真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8-11-07):
刚接触PLL的pss+pnoise仿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查看论坛的帖子了解了基本方法,现存在两个疑问,来请教下。以仿真VCO(Ring)相位噪声为例:
1.pss设置里shooting和harmonic balance该如何选择(查资料说仿真环振应选择shooting),选择shooting进行pss仿真可以得到与tran相同的振荡频率,但是pniose会报错(noisetype=correlation is not supported for 'osc_version=dts');如果选择harmonic balance则可以正常进行pnoise仿真,但是得到的振荡频率与tran结果相差较大。

2.pnoise仿真结果里,phase noise(相位噪声)的曲线和output noise(功率谱密度)曲线之间是否应该满足相位噪声=10*lg(功率谱密度)的关系?刚接触相关内容,有点混乱,请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另外关于论坛上找到的matlab拟合噪声曲线的程序代码里,都是把计算得到的功率谱密度进行10*lg运算,得到等效输出噪声,请问这样算出来的噪声就是相位噪声(dBc/Hz)么?

网友(2019-11-13):
引用 楼主:
另外关于论坛上找到的matlab拟合噪声曲线的程序代码里,都是把计算得到的功率谱密度进行10*lg运算,得到等 ...

楼主,有什么新的见解吗

网友(2020-07-06):
楼主有仿真相位噪声和jitter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