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Design Compiler中set_max_fanout

楼主(2018-11-07):
各位大侠,想请教一下,在DC综合时设置fanout,使用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还是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这两个的结果是不同的,current_design是工程最顶层,是不是这种设置方法对下面hierarchy的模块无效?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这种设置方法是可以作用到顶层下面hierarchy的所有模块?谢谢!
后来发现使用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这样设置,后端的fanout没报问题,pt也是这样设置,不会报错;但是如果在pt中使用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来检测,是有max fanout违例的。那么这个设计里面其实是有些fanout超过DC所设置的20的,set_max_fanout 20 [all_inputs]我理解仅仅是对直接连接到输入port检测fanout,并未对内部信号做检测,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2020-02-25):
有相同的问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