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sign Compiler的set_input_delay

楼主(2018-11-07):
请教各位大侠,那些与系统时钟没有任何关系的输入信号,是不是对该输入信号打两拍,然后DC综合的时候直接设置该输入信号与系统时钟的false path?比如有个输入信号A,系统时钟clk,A与clk没有任何关系,随时都可能变化,A的频率和相位跟clk都是没法确定的,那么我在代码的时候用clk对A打两拍,消除可能存在的不稳定状态,然后在DC的时候是不是不需要设置该输入信号A的input_delay?可以设置set_false_path -from [get_clocks clk] -to [get_ports A]和set_false_path -from [get_ports A] -to [get_clocks clk]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