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innovus15.2中max_fanout的问题

楼主(2018-11-07):
各位大侠,请问我做出来的数字版图,经过PT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的时候,发现fanout超出DC综合设置的20,最大的fanout为100,看了下都是时钟上的fanout违例,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在innovus解决呢?是需要在ccopt之前设置相关的max_fanout参数么?innovus明明知道max fanout是20,但是怎么就是优化不了呢?谢谢!

网友:
max_fanout是优化时序时起作用,并且不touch clock net
cts需要自己的约束,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网友:
它又不知道dc时候的设置 innovus没那么智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但是我man set_ccopt_property,选项里面并没有max_fanout这个选项啊,直接设置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0就可以么?
我仔细看了一下fanout违例的节点,该时钟节点出来使用的是CLKBUFUHDV16这个cell,驱动能力为16mA,然后连接到100个DSNQUHDV0P7的CK端,通过看stdcell参数发现DSNQUHDV0P7的CK端的功耗为0.0164uW/MHz。那么16MHz下,该CK端的电流是0.0164*16uW/1.8V=0.1458uA,目前fanout总共是100个,那么这100个DSNQUHDV0P7的CK端需要的电流为0.1458uA*100=14.58mA<CLKBUFUHDV16的驱动能力16mA。这样的话虽然fanout违例,但是是不是根本没有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novus拿了DC的sdc,innovus是知道DC设置了max_fanout的,在innovus 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的时候也报了max fanout违例,目标20,实际是1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set_ccopt_property cts_max_fanout  *

网友:
回复 网友B: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0

楼主:
回复 6# 西山寺  我的innovus怎么没有你说的这个命令呢?

楼主:
我的innovus怎么没有你说的这个命令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通过使用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或set_ccopt_property cts_max_fanout把CTS的fanout都消除了,现在还有一个TIEHIGh的fanout是27,这个是不是没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通过使用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或set_ccopt_property cts_max_fanout把CTS的fanout都消除了,现在还有一个TIEHIGh的fanout是27,这个是不是没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CTS的fanout都没有了,还有一个TIEHIGh的fanout是27,这个是不是没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IEHIGH的fanout为27,超过了设置的20,这个需要怎么消除,还是不用管它?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physical的  没什么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TIEH 的fanout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不放心的话,检查一下是否违反max_transi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感谢回答。

网友:
可以通过setTieHiLoMode -maxFanout *来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命令是在place tiehigh/low之前,CTS之后设置一下是吧?谢谢

网友(2020-02-25):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网友(2023-10-27):
这个max_fanout用什么指令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