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am in Multipath打散问题

楼主(2018-11-07):
Stream in一个GDS后,multipath会被打散,各位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stream out stream in都是在IC616下进行的,是不同Fab的工艺。下面是我stream out时的设置,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同样求解!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想知道stream out后可不可以保存下来

网友:
There is no way to maintain its structure without flatten due to its data structure's characteristics
If you use the Multi-Path to drawing GuardRing in your layout . Only you can use the Fluid GuardRing to achieve this goal  Since you define it in your tech-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