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skill读出版图中选定的Instance的坐标、尺寸

楼主(2018-11-07):
CIW中用什么函数可以读出版图中选定的Instance的坐标、尺寸?打算写一个在源漏端自动加宽M1的脚本。

网友:
geGetEditCellView~>instances~>bBox 这个函数应该可以返回instance的x y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此方法可行! 补充一下:geGetEditRep()~>instances~>xy ;可以输出器件栅极跟有源区交界的的一个坐标,这个更方便使用
geGetEditRep()~>instances~>l ;器件的L
geGetEditRep()~>instances~>fingers;器件的finger数
geGetEditRep()~>instances~>fw;器件的finger width
geGetEditRep()~>instances~>cellName;器件名称

那么我想知道的是这些l、fingers、fw、cellName是怎么得来的,找了老半天没找到,因为我还想找一个输出角度的关键词,试了angle、rotation都不行,想知道这些命令上哪找

网友B:
instances~>xy  坐标
instances~>orient  角度
用~>?来查看各种属性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可以用“~>??”操作符来得知列表里的参数
比如:geGetEditRep()~>instances~>??
对于阵列式调用的器件(Rows或Columns不为1),会返回很长的一串字符,里面就包含cellName、rows、columns、tileArray、uX、uY等需要用到的器件属性。
得到上面的东西后,我还想知道器件的角度,那输入下列命令:
geGetEditRep()~>instances~>tileArray
而想得到Delta Y或者Delta X的值,那把上面的命名中tileArray改成uY或者uX即可。

很重要的一点是:对于Rows和Columns都等于1的可能就有所差别了:geGetEditRep()~>instances~>orient才是返回角度的,而uX和uY是不可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好好学学 或者查下字典

网友(2019-01-03):
在原有的M1基础上增加一条宽的M1会比较好,第一方便拖拽,拉长,第二可以忽略hierarchy进行操作,在顶层也可以添加,提供一下思路,第一步要考虑跨hierarchy层进行抓取的问题,第二要考虑cell的transform问题,第三就是array问题,第四就是实际操作中多层hierarchy结构的transform的传递问题,解决了这些这个函数也就写出来,再拓展一下的话,这个函数可以从顶层抓取任意底层layer,延伸出来的功能可以有很多,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很不错的一个思路

网友C(2019-04-03):
我也写了一个这个
我是取mos管cell内M1的bBox然后transform到上一层直接画一条path,大小之类可以任我调整

网友(2020-03-19):
引用 网友C:
我也写了一个这个
我是取mos管cell内M1的bBox然后transform到上一层直接画一条path,大小之类可以任我调整 ...

坐标transform 用哪个API

网友:
;单个
css()~>xy
css()~>bBox
;多个
geGetSelectedSet()~>xy
geGetSelectedSet()~>bBox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你们说的两个脚本我都写了,而且是很早之前写的。从底层上浮layer的我起名字叫MagicCopy哈哈。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C:
我也写了一个这个
我是取mos管cell内M1的bBox然后transform到上一层直接画一条path,大小之类可以任我调整 ...

咋不把脚本贴出来 哈哈哈哈

网友(2020-07-3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可以用“~>??”操作符来得知列表里的参数
比如:geGetEditRep()~>instances~>??

请问一下,tilearray是什么属性? 这些属性名称在哪里找到的,谢谢

网友(2023-04-25):
引用 网友B:
instances~>xy  坐标
instances~>orient  角度
用~>?来查看各种属性

也可以通过Q一下这个管子,在图形界面的属性框下面,有一个显示CDF名称的选项,那个名字就是可以用skill操作的管子Defname,详细的可以看我的问答贴,也问了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