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走线会用POLY 层吗 ? 还是只用Metal ?

楼主(2018-11-07):
哪位师兄解释下
    1、encounter 布局布线是否会用到POLY层,还是只用了除了顶层metal以外的金属层 ?

    2、如果没用到poly层  那为什么用startRC提取寄生spef时所用tech-maping file中 需要对lef中的poly映射到nxgrd文件的poly层  ?

网友:
说一下我的理解,
1. 布线肯定是用金属层,不会用到poly
2. 标准单元的abstract (LEF,FRAM)是包含poly层的,参数提取工具(StarRC, QRC)需要layout中所有层的信息,即使该层对extract没有影响。

网友:
StarRC也可用在transistor-level的提取,poly层信息就是必须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提取的是cell级的RC spef给PT做STA用
我用virtuoso 看了下 POLY只在cell内部使用了  encounter走线用的是M1~M3

工艺厂最后也建议如果只是CELL级别的 可以不需要poly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 一般在什么时候需要提取晶体管级的RC啊  出来的还是spef吗 还是其他的寄生格式文件
主要做什么用 ?  不会是把数字电路当做模拟电路 一样用spice网表  使用speture 或者AMS 来跑后仿真吧

网友:
数字领域的分析用cell级的spef,模拟仿真用transistor级的spef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standcell 的lef里面有PO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