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8-11-07):
不明白C4是干什么用的,有人知道么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象是buffer,VOUT的交流部分等于VIN, 你这个是做buffer用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buffer 是个有增益的运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VIN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低频的  几百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200Hz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有点问题,三个电容连接的地方没有DC偏置

网友:
回复  tulipyjx

   0.5--200Hz
引用 楼主:

    C4确定是2.2uF吗?

网友:
难道不就是带偏置的运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ly

信号为0至220 Hz BW(有增益)。 在220Hz及以上的OPAMP +和 - 输入都获得输入信号,因此输出为0.C4和R4 // R3形成高通一阶滤波器。 如果输入频率为220 Hz或更大,基本上是C4短路。

这可能是为了在高频下不会出现振荡,但基本上执行低通滤波器功能(即高通到+输入以无效 - 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请问220Hz是怎么算出来的,另外R2 C1 C2 C3起了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低通滤波+放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ply

是。 这是基本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ly

好像:
R2是直流负载。 C1和C2是AC衰减器(增益为1/2)。 C3 DC隔离C1和C2分离点与OPAMP DC(隔离器)。

如果你模拟你可以看到发生了什么。

网友:
我想,采用这种结构实现, 目的是不是:
1.提高对高频的抑制;
2.降低输出端高频处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