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特征化characterize-用liberate

楼主(2018-11-08):
在对标准单元特征化时,发现delay和power的template中有两个参数,一个是input_net_transition,另一个是total_output_net_capacitance。请问有人知道,怎么根据不同的电压,单元的不同驱动强度,去确定设置这两个参数的具体值吗?

网友:
这两个参数都是根据一定方法,仿真算出来的。
比如说input slew,min可以用最大驱动的inverter,理想输入0负载的情况下,量出它输出的transition,就是整个库的min sl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是把最大强度的反相器作为被测单元吗?,然后不加入负载,输入怎么加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给个0.000000001ps,近似理想输入。输出的transition,即可作为整个lib中的最小input transition,另外要注意lib中threshold参数,跟测量的时候保持一致,例如30%-70%或者20%-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下,多谢啦!

网友(2018-12-18):
回复 网友B:

    请问对于验证timing的准确性,你掌握方法了么,可否指导一下

网友(2021-01-25):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前辈指点

网友(2022-05-26):
请问标准单元特征化的表征工具应该怎么下载使用呢?

网友(2023-08-24):
各位我遇到抽出来的lib库,area为0,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