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如何激活Alt键?

楼主(2018-11-08):
想要在快捷键中使用Alt键,但是需要激活,请问要怎么激活?

网友:
你在cdsenv里面写上  ui enableMenuShortcuts boolean nil  就可以使用alt作为快捷键了

网友:
您的问题描述的并不清楚。

1,您指的是快捷键设置吗?无论是通过菜单中的bindkey编辑窗口还是直接编辑bindkey文本,ALT都是可以直接输入的啊。

2,您指的是软件界面上对应的菜单,通过ALT键直接打开吗?那可以直接”ALT + 下划线字母“打开的。

网友:
楼主啊,默认是能用的啊,你试试二楼的办法好使不,回复下嘛,至少让有同样问题的朋友知道答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写这一句好像没有用,印象中似乎还要在.cdsenv中另外再加一些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帮忙,问题背景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个skill函数,用来对layout进行一定的处理,然后通过快捷键调用这个函数,快捷键用了Alt键,但是不起作用,报了warning:BindKey uses Alt modifier and will  be ignored。 warning:Invalid bindkey key string:Al<key>1  .我认为应该是Alt没有被激活,所以不能使用

网友B:
哦,这样啊,我试了一下,CIW报了和你一样的warning。
1,我通过cadence自带的help,查到了Bindkey的修饰符的格式;(图1和图2)
2,发现Alt键确实特殊,根据提示查询hiBindKeyModifiers函数的说明,他说Alt键用于菜单的快捷键,会冲突,默认Alt键是不做Bindkey的修饰符的。(图3)
3,但是如果真的想用,也是可以的,需要将菜单的快捷键关掉。“Disabling Menu Access Keys”,方法见图4。
当然,这种操作我是不建议的,可能会搞混的啦。修饰符通过“Shift”“Ctrl”“Shift+Ctrl”,应该是够用的啦。

图1
图2
图3
图4

图4

图4

楼主:
在.cdsenv中更改了ui enableMenuShortcuts nil 后,重启virtuoso,Alt键生效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试过可以呀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0-03-13):
赞,我试了有用

网友C:
61默认不支持使用Alt了。

网友(2022-02-21):
2楼正解

网友(2022-06-10):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我试了一下,CIW报了和你一样的warning。
1,我通过cadence自带的help,查到了Bindkey的修饰符 ...

大佬 我现在用的是618加了那句话也不行 有没解决办法呀 alt用习惯了 没有很难受

网友(2023-02-02):
引用 楼主:
在.cdsenv中更改了ui enableMenuShortcuts nil 后,重启virtuoso,Alt键生效了,感谢~~

我也加了这一句,重启留下virtuoso,为什么还不能用Alt键呢?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C:
61默认不支持使用Alt了。

感觉是这样的

网友D(2024-04-07):
引用 网友B:
哦,这样啊,我试了一下,CIW报了和你一样的warning。
1,我通过cadence自带的help,查到了Bindkey的修饰符 ...

我的设置没问题,但是只有右边的alt能用,左边alt不能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左边alt确定没有卡住,是正常的。

网友E(2024-11-07):
引用 网友D:
我的设置没问题,但是只有右边的alt能用,左边alt不能用,这是什么原因呢?左边alt确定没有卡住,是正常 ...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人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人麻了

一直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有解决

我的解决了,让IT在ETX里面修改一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