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RC安装问题

楼主(2018-11-08):
安装qrc软件,试了很多办法,然而这个which和echo显示都有路径的软件,连启动都不启动,error都没有,实在是让我无力了,在此求助各位大大帮忙

网友:
环境变量应该再添加 /root/cadence/EXT151/tools/bin

网友:
权限问题,看下。不行再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vid用户进入,su的root权限,是用的root权限进行的以上三个步骤

网友:
明显是 某些linux包没装,比如  libXp,     比如  redhat-lsb    ,   比如  glibc-devel

这些库,对于C家的软件尤其重要

安装方法
yum list  包
yum install -y 包

888,看你是不是守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我验证下

网友:
   朋友,双11,都过去了
   我其实不在意你的什么信元,这玩意根本没用。但,你会把这个论坛的风气带得很差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自己看我资产,就500.我要骗你我早收回这888了。   另外你不在意还提啥,整的你多正气凌然似的。我这两天公司忙别的事,不成?
   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你这还未必对呢哥们,我yum记得可是装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装了许多yum的包,没用。    重装系统,解决,不装任何yum包的情况下,同样PATH路径设置下,不再报command not found
   怀疑是vmware的问题,想来和yum是没关系的。

楼主:
有人能回答vmware是否会产生这类影响并简单说明一下吗,悬赏仍然有效

楼主:
总算是装通了,连续安装了EDI,QRC,Virtuoso,Calibre一天装完。

看下来command not found 的错基本就是两种。
一种,路径设置错误,检查检查再检查,一般有错;
另一种,遇到过但我不是很明白,centos下当前terminal启动软件后关闭或不关闭,open tap或terminal都会报command not found,疑似后台运行,top杀进程。

需要yum安装的情况,除了64位系统运行32位软件,我遇到的都会报类似于: “bash/csh: ksh:command not found " 这时候就装ksh
或报 “bash/csh : lib.*:command not found” 这时候就yum search lib某某,以此类推
lib基本能搜到,搜不到就是yum 库不够新,可参考我这贴 http://bbs.eetop.cn/thread-841383-1-1.html

以上,此贴终结

网友B:
回复  lucas_cad

你自己看我资产,就500.我要骗你我早收回这888了。   另外你不在意还提啥,整的你多正气凌然似的。我这两天公司忙别的事,不成?
引用 网友C:

   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在论坛上向别人请教问题,还态度这么横的一个人。   应该是同行,我很想认识下,我会私信你我的联系方式。
   本来,好好的一件事情,别人好心帮你Debug,你现在却显得自己很懂的样子。
   C家有官方的全系列软件,需要的Linux包列表。
   我本来想验证你这人诚信没有问题,再把列表发给你。保证你的qrc跑起来没有任何问题,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
   你这种自己瞎琢磨出来的方式完全是误导别人

   你说的没错,我的确在把自己整的正义凌然似的。那今天,我再做得明显一点。
   期待认识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你说我误人子弟,那么你这贴里说清楚是哪里,我错了我道歉,从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开始,你的态度就很高姿态,然而呢,一点干货没有。没干货你说啥你

网友:
你那commond not found是库的问题,重装系统ok是因为重装时勾选了库,楼主你连888都没有,装啥大款,就你那态度做IC还是算了吧

网友(2020-05-20):
引用 网友B:
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在论坛上向别人请教问题,还态度这么横的一个人。   应该是同行,我很想认识下, ...

您好,我最近再IC617上装了QRC ,不过是EXT101版本。现在也没办法再virtuoso中显示,现在不确认是软件不兼容(EXT版本过低?),还是配置不正确?终端显示如下:

终端提示

终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