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尽可能的将clock latency做的小?

楼主(2018-11-08):
求助各位大佬,block中如何尽量减小clock path的latency?

网友:
set_balance_point 对指定pin的时钟树做短
观察做好的时钟树结构,观察是否因为软件强制一条时钟路径与另一条时钟路径做平,而两个reg之间并没有连接关系,在CTS阶段禁掉
采用特殊的时钟结构,比如fishbone Htree clockmesh都可以提高时钟树的质量
也可以减小core区域面积使cell之间距离更短以减小clock la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