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脚本可以修改multipath吗

楼主(2018-11-08):
如题,想用skill脚本修改multipath的contact大小,有没有函数可以完成这个操作?

IC616设计环境下

网友:
可以,先flatten后shrink.

网友:
Q下去,subpart里面可以设置cont大小(width、length)
这个过程中你把log全部打开就可以看到用了什么函数

网友:
我去,说的太详细还需要审核是什么鬼,总之把log打开然后q下去修改就能看到你想要的函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log看到的函数是图形操作界面的,我试了,写在skill脚本里调用的画,会弹出图形操作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想打散,以后还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