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calculator value 函数将x 轴对应的值全部抓取出来?

楼主(2018-11-08):
万能的论坛, 小弟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很想知道答案,请大牛们赐教:    当仿真结果用calculator 进行处理时,由于出现一个自变量对应多个值的情况,如hysteresis sweep,我用value进行取值,只能得到
较大的值,较小的值是不显示的,这样我无法进行后续的操作了。
    想请问一下,value能做这个事吗? 如果不能,有没有别的函数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xval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告知,但是我发现我的function 中没有xvalue,请问是需要到 adexl 或者adegxl 的calculator中找吗?还是我版本低的原因?

网友B:
xval是提取x轴坐标的,有啥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你是说xvalue就是xval? 也有可能,但这个是把所有的x坐标抓出来,确实不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

网友(2024-10-12):
可以把迟滞曲线取反 函数算出来就是另一个值了

网友(2024-11-28):
引用 网友B:
xval是提取x轴坐标的,有啥用呢

有大用啊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