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在做版图验证时,电路中的dummy器件无法被检测到?

楼主(2018-11-08):
在做版图验证时,电路中的dummy器件无法被检测到?自己在版图中加的dummy不想被LVS检查,但电路中的dummy器件需要被lvs检查到。请问怎么解这种漏洞?因为我在一颗芯片流片后才发现,有一个电路上的dummy电阻,我少调了两根,做验证是也检查不出来。
有没有什么办法是电路中的dummy器件能够被LVS检查,但版图中自己添加的DUMMY不被检查。比如修改lvs文件。

网友:
一般来说会有类似于nolvs这种marking layer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calibre 有 LVS option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告诉我在哪里能设置吗

网友B:
LVS Options\Gates\AB功能只选择L(不选S)试试看

网友:
六楼方法可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lvs option 的问题, 你看一下文档关于lvs filter unused option 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方法我试过了,虽然能检查出来,但是版图上也画对了,为什么也会报错,我想的是电路上的dummy 器件,只要版图不画错就不报告,漏画或少画或画错就报告。

网友:
版图的dummy不被检查,电路的dummy被检查,方法肯定是可行的,照你说的情况也肯定会报错的(电路上的dummy在版图上没有对应的器件,因为版图的dummy被忽略掉了),电路的dummy,版图不画错就不报告,漏画少画画错就报告,这个普通的LVS(LVS Options不用设置什么)就能达到目的,不明白这有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画一个模块版图时,把一个电路上的dummy 电阻少画了两根,LVS验证没有被检查出来,后来流片了改版才发现

网友:
不应该检查不出来的,有找过原因吗?版图、电路、工具、设置、LVS文件都有可能导致检查不出来,建议找一下原因

网友(2018-12-29):
lvs options 里面就不要filterdummy器件呗

网友(2022-06-17):
反之,经过lvs option的设置,可以做到,电路图上不加dummy器件,版图上有S/D/B三端一个点位,lvs也能过

网友(2022-10-07):
引用 网友B:
LVS Options\Gates\AB功能只选择L(不选S)试试看

L和S是什么区别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画一个模块版图时,把一个电路上的dummy 电阻少画了两根,LVS验证没有被检查出来, ...

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这样的LVS能过了,但是我原理图dummy管子数量变化了,LVS仍然能过。LVS Option也没有勾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