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路大佬,后仿真memory的Q端口(也就是输出)一直是x态问题

楼主(2018-11-09):
请教各路大佬,后仿真memory的Q端口(也就是输出)一直是x态问题

网友:
你没写过呀。

网友:
后仿真因为使用的网表,不是RTL代码,对RAM没有初始化操作,所以一般都会有不定态。正常流程,这里应该用后门的操作,直接force RAM的所有内部寄存器的Q端为一个随机值,然后一拍后释放掉,就不会导致不定态扩散了。很多公司内部都有类似的MEM加载初始化操作,你可以百度找找看有没有公开的方法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大佬啊   我先试一试哈

网友(2019-01-09):
3楼说的对,没初始化过出来X态很正常。到有点不是很认同,正确的设计就不应该使得这样的X态会传播开来,如果你发现你的X态最终由于这个传播来的,说明设计是有点缺陷的,虽然可能不会导致功能错误,可能你初始化ram后就不会有X态传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看了下他的图片,发现开始的时候时钟也是x态,这个也会导致q端出现x态,所以应该看最前面出现x的地方在哪里吧?
    个人见解

网友:
dff的Q端输出不定态原因有:
1. rtl中的时序逻辑未初始化(故意不加复位逻辑,为的是综合使用不带复位端的dff,减小面积和功耗),这种前仿真时没出现不定态传递不代表总合成网表(功能网表仿真,不带sdf)也一样;这时候解决办法是修改dff的std cell中的primitive定义,给Q initial一个0或者1(经过多个项目实践,无任何问题,可以一试);
2. dff处于powerdown 的domain;
3. 误操作,使dff的Q端被多驱了;
4. dff的输入有x态,比如dff的std cell定义中有如下类似定义:
    if (a==0) begin
        q = 0;
    end else begin
        q = d;
    end
    当a==x时,q应该输出d,但是如果你的vcs仿真器开启了xprop模式且你的license有xprop的feature,那么此时q端会输出x而不是d。
5. 你仿真使用的是一种std cell,但是verdi加载时读入了另一种std cell有时也会产生这种问题(不常见);
6. 仿真器抽风,排除以上原因仍然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把所以临时编译出的文件删除再重新编译仿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