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路大佬,后仿真memory的Q端口(也就是输出)一直是x态问题

楼主(2018-11-09):
(图片)

网友:
先写再读呢?

网友:
端口这么多X态  你先确认下是否进入DFT mode和mbist 测试模式。
如果是,是否配置序列正确;如果不是,先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直接把前仿真的flist修改了,把网表加了进去用前仿真的环境跑了,不知道这种可以不?

网友:
首先看memory的lib能不能找到,如果model读进去了  看你是否进入了测试模式,如果正常的处在shift和capture 的scan模式或者MBIST模式,如果是BIST模式要看BIST有没有跑起来   如何BIST 正常  那么检查你的memory的电源地信号是否正常,不能是Z,如果是scan模式 同样检查电源地,再检查memory是否工作在BYPASS模式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我今天看了一下, 是我的时钟信号有问题。目前还在定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