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疯了,求救,IC616无法识别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8-11-09):
本人安装的是IC6.1.6-64b版本发现居然其无法识别smic18mmrf库中的所有电阻器件,也就是当在ADE中,运行simulation》Netlist》creat后,在生成的网表中没有电阻!!就凭空消失了!!!
但是试了其他器件都没有问题。
后来对比了库文件,发现其他器件都是存在spectre和symbol文件,但是库中所有的电阻没有spectre而是schematic和symbol文件,也就是电阻居然是个子电路!!麻蛋,真不知道smic这么多是什么道理?
试了好多版本的smic库文件,都不行。
但是同一个版本的库文件,客服人员在他那的IC615上是没问题!纳尼,难道是我的IC616有问题。
真的没辙了,折腾了好几天。。。
希望路过的大神解救我,感激不尽呐。

网友:
这跟软件没关系

网友:
是啦,有可能是你软件的问题,或者你的smic18库是自己抓换的还是smic提供的新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兄台的回复
我自己转的老库试过不行,代理商给的OA版本库直接加载的也不行!

楼主:
各位路过的大侠,请不惜赐教啊!!

网友:
be notice to your model library which must include Resistance library!

楼主(2018-12-29):
这个在IC616下有问题,在IC617下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2019-05-12):
这个问题,总算找到解决方法,那就是必须将库拷贝至自己的根目录下!
也就是你的home文件夹下,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确实这样就正常了,真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