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软件综合非预期问题

楼主(2018-11-09):
最近用verilog写了个按键滤波程序,在quartus prime lite edtion 17.1软件,在里面顶层模块调用下层模块时若输入信号恒定为常数(10)时都无法正确综合(资源利用量为0,按键输出恒为0),只有为信号时才能综合,这个是bug?

buttonfilter #(4)dut4(.clk(OSC_FPGA),.nrs(1'b1),.buttonI(buttonI),.buttonO(buttonO));//4 buttons

改成其它信号则可综合

buttonfilter #(4) dut4(.clk(OSC_FPGA),.nrs(GPIO0),.buttonI(buttonI),.buttonO(buttonO));//4 buttons

太诡异了。Buttonfilter.v 代码如下

网友:
这是个复位信号,如果固接为复位有效,那么综合工具会当做这个模块不使用,就优化掉了。但是固接为复位无效,综合工具还优化该模块的话,我也不清楚了。因为寄存器来说,时钟固接或者复位固接,都相当于告诉综合工具,这个代码不会被当做一个正常的寄存器模块来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复位信号固接1'b1和1‘b0在modelsim里进行仿真都是正确的。怀疑这个与使用lite版有关

网友:
不是的,工具目的不同,modelsim是仿真RTL行为,不会考虑固结的作用;综合工具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