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图 layout中 generate clone 怎么使用呢?

楼主(2018-11-10):
generate clone 的使用

网友:
之前用过 觉得还可以啦

网友:
没用过,学习下,virtuoso用的少

网友(2022-12-14):
generate clones,一般用于重复性器件,比如一堆inv或者其他。而且他每端的连接属性相同。这个时候我只需要对一组inv进行打孔,连线。其他相似的inv也会发生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