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P-PLL的问题

楼主(2018-11-10):
与ADPLL相比,传统的CP-PLL使用模拟的LPF,而LPF又需要很大的电容,

请教一下:为何LPF中的电容必须很大,主要受什么因素制约?

希望大家,尤其是研究PLL的前辈多多指点,诚挚感谢!

网友:
不够大,环路就震荡了,而且jitter会比较大

网友:
带宽与噪声需求

楼主:
1. 诚挚感谢“king0798”“jamesccp”两位学友的热心解答。

2. 综合两位的解答,再次展开讨论,希望大家多多帮忙答疑:

Razavi "射频微电子 2nd edition" page618 Fig9.30PLL为例,它是典型的、简单的两阶PLL,它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闭环传递函数为

其中,阻尼因子file:///C:/Users/wangqq/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本征频率file:///C:/Users/wangqq/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png

A. 上文解答中的“C1不够大,环路就震荡了”是否可以如下理解:从开环传递函数的波特图(Razavi "射频微电子 2nd edition" page620 Fig9.32)角度理解,当C1减小时,使传递函数的零点频率1/(R1*C1)增大,同时,单位增益频率反而减小,从相位图看,综合结果会导致相位裕度减小,最终导致不稳定。

B. 上文解答中的“而且jitter会比较大”不知道如何理解?是不是指: C1减小时,环路滤波器对电流脉冲的滤波性能下降,导致VCO控制电压的波纹增大,从而导致比较大的jitter?

C. 上文解答中的“带宽要求”如何理解?是不是指:当C1减小时,本征频率wn增大,带宽增加,导致滤波器之前注入的噪声(参考时钟本身带有的相位噪声,PFD+CP的电路噪声)无法被抑制?

D. 上文解答中的“噪声要求”如何理解?是不是指:当C1减小时,CP产生的电路噪声,例如热噪声KT/C1,会变大,最后造成PLL输出点相噪性能的衰退?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谢谢!

楼主:
1. 诚挚感谢“king0798”“jamesccp”两位学友的热心解答。

2. 综合两位的解答,再次展开讨论,希望大家多多帮忙答疑:

Razavi "射频微电子 2nd edition" page618 Fig9.30PLL为例,它是典型的、简单的两阶PLL,它的开环传递函数为:

闭环传递函数为

其中,阻尼因子file:///C:/Users/wangqq/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png本征频率file:///C:/Users/wangqq/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png

A. 上文解答中的“C1不够大,环路就震荡了”是否可以如下理解:从开环传递函数的波特图(Razavi "射频微电子 2nd edition" page620 Fig9.32)角度理解,当C1减小时,使传递函数的零点频率1/(R1*C1)增大,同时,单位增益频率反而减小,从相位图看,综合结果会导致相位裕度减小,最终导致不稳定。

B. 上文解答中的“而且jitter会比较大”不知道如何理解?是不是指: C1减小时,环路滤波器对电流脉冲的滤波性能下降,导致VCO控制电压的波纹增大,从而导致比较大的jitter?

C. 上文解答中的“带宽要求”如何理解?是不是指:当C1减小时,本征频率wn增大,带宽增加,导致滤波器之前注入的噪声(参考时钟本身带有的相位噪声,PFD+CP的电路噪声)无法被抑制?

D. 上文解答中的“噪声要求”如何理解?是不是指:当C1减小时,CP产生的电路噪声,例如热噪声KT/C1,会变大,最后造成PLL输出点相噪性能的衰退?

希望大家多多发言,谢谢!

抱歉,误操作,贴了两次。不知道为何MATHTYPE的公式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