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关于悬空的问题

楼主(2018-11-11):
CMOS电路中那些地方可以允许悬空?
1、之前看别人做的电路,MOS管的drain还是source悬空了,不太明白
2、地环可以悬空吗?把地环放在空余的地方,跟加dummy的区别是什么?为了隔绝衬底间的噪声吗?
3、电容的一个基板可以悬空吗?如果不悬空,将两个基板接在一起,是什么效果呢?

网友:
接一起不就成dummy了么,floating的话LVS是会有ERC warning的啊,非dummy device 某端口floating的设计还真没见过

网友:
1,电路设计中有的节点可能接不同的连线,即option,电路设计师犯懒就直接悬空了,后期FIB或者改版时可能会再用上。
对于MOS悬空的引脚,版图上强烈反对gate悬空,因为存在不定态,耦合电容可能导致这个MOS开启,产生问题。
Source和drain的影响可能小一些,但也不建议悬空。
即MOS的暂时用不到的引脚,留作option的,可以接上合适的电源或者地,悬空状态的引脚处于不定态,有风险。
2,地环不可以悬空。
理由如下:
(1)DRC或者ERC上,会报软连接(soft connect),这个只涉及到规则问题;
(2)重要的是,地环的作用——接地、提供到地的低阻通路、减少衬底噪声、降低闩锁风险等等,都是通过将电流引到地上实现的。悬空的地环(只在psub上放有源区,却没有用金属线将它连到地上)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
即地环一定要通过金属线给电位,接触孔多打,面积紧张的地方,接触孔可以少一些,有源区可以大一些,对降低衬底电阻,是有好处的。
3,电容极板悬空的道理和MOS的gate悬空的道理是一样的,耦合电容,状态不确定,是有风险的,不建议。
上下极板可以接在一起,效果就是在电学上,上下极板的电容就不存在了,是可以的。
面积上,既然电容没用到,又画了它,当然会浪费面积。如果为了以后改版可能用到,预留option,自然是应该的。上下极板接在一起,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详细,给你点个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我和我的小伙伴给你点赞!!!说的详细且明确,SKR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同样谢谢一直回复我消息的大佬,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