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实现纳秒级控制问题

楼主(2018-11-11):
各位专家:
拟采用FPGA实现纳秒级的输出脉冲控制,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1.脉冲延迟控制精度:1ns
2.脉冲宽度调节精度:250ps

请问:
1.哪款FPGA芯片可以实现该功能?
2.选择哪款FPGA开发板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尝试xilinx fpga里面的io_delay,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建议用专门的可调节延迟线芯片做,MAXIM等公司有产品,FPGA首先不可能用单端电平(TTL,CMOS)实现这样的精度,另外同步和抖动都会带来很大问题。如上述没有要求,也就勉强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初学,对FPGA芯片选型不太了解,如需满足上述技术指标,请问FPGA哪类芯片比较合适?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专家的指点!   本人初学,对FPGA芯片选型不太了解,如需满足上述技术指标,请问FPGA哪类芯片比较合适?
   能否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或者用IODELAY或者用专用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专用芯片是指什么?能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
FPGA完不成,你别指望了,IO DELAY是整体延迟,不是改变脉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呢?求指点